DELL3421的高清外界不好用如何维修

楼主(2016-08-17):
DELL3421的高清外界不好用如何维修

网友:
就是HDMI接口不能用? 查下接口相关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嘛  小白想了解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
排除线有没有问题,再查HDMI条件

网友:
这个我也感兴趣 修到过一台 条件都有就是不出 最后换显卡搞定

网友:
条件都满足le

网友:
显卡故障???

网友:
已修好  是时钟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