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93829 HA0326

楼主(2016-08-17):
同行送来一块戴尔g41的板说不开机,我一看这板通病应该是cpu供电旁边的电容短路结果一量没短,通电一看没复位,上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没修好,这次再试试了,量供电cpu供电只有0.62,有点不正常,换个E3200又有0.72复位也有了,还是不亮,刚好手上有3.4块这样的坏板,这个板南桥也坏得多,直接把南桥换了,还是一样,顿时快崩溃了,最后感觉还是cpu供电的问题,直接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奇迹出现了竟然开机亮了。

网友A:
CPU供电不对的话G41应该和南桥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对的话G41应该和南桥关系不大

这个板南桥也坏得多,所以干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南桥也坏得多,所以干了南桥

好吧,其实一般H55以前的CPU供电和南桥关系不是很大的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  也是不喜欢查条件  上来直接就干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