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150N花屏

楼主(2016-08-17):
三星S22B150N如下图花屏,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
屏线也换过了。

网友:
也可以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屏坏了,99%

网友A: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怀疑程序可以先刷个试试

网友C:
刷个程序试试看呗,反正三星程序坏得多

网友:
我觉也是,不过还是不死心的下了两个刷上,一个不亮,一个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程序可以先刷个试试

刷了,还上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程序试试看呗,反正三星程序坏得多

想想也是的,就刷了两个,一个不亮,一个老样子,看来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是的啊,刷 了程序没好,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程序的可能不大

网友:
程序造成花屏的可能性小    基本上屏挂了

网友:
点屏器点屏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慢慢变化的花屏一般都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