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plus r2.0 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6-08-17):
一块华硕p8h61主板 上电触发就掉电。由于手机像素太渣了 我就不上图了 大概的说一下吧。上电一瞬间量内存 桥供电都正常 除了cpu座下面有一个场管的s脚没有电压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压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只知道肯定是得有电压的 场管的g脚也没有电压 量通一个运算放大器的第7脚
5脚大于6脚才会有电压 量5脚6脚都没电压 5脚接了一组分压电阻
电阻另一端有电压 这端分不出来压 想着可能是分压电阻坏了 找了一个一样的废板子 换了上去 电压出来了
但是cpu还没有电压 我很烦这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 但没办法 还是得修
先不查图纸 先量管理芯片旁边的三极管 量到其中一个三极管发现问题 b级为1.07v c级却是5v 显然是不正常的 直接换了这个三极管 ok 量机。

网友:
应该是控制开启信号的管子   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