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d 你懂的

楼主(2016-08-17):
x550d 插上可调0.123  微短路 。拆机 1225c发烫,不用测了,直接论坛 找帖子省事,测3vs 短路 io坏 rtd2136r 屏信号转换芯片坏 网卡隔离旁6脚芯片开机转换坏   换之。
  这个6脚换不换都ok  喜欢换的 在hdmi 处 有一样的移动下来就ok。
  开机0.050.我擦难题来了,本以为没焊好io,因为板子变形。手一顿狂摸,我擦开机了,到0.9. 再焊一遍,还是不好使,慢慢测吧,发现电流表0.050时,io的18脚pm-susb#,信号为0.7v 正常为3.3 待机为0v  。撬开下拉电阻,开机3.3v。开机亮屏, 也就说 被拉低。开机测试 一切正常,关机,问题来了   关不死,关机不彻底。关机之后电流表0.7多。风扇狂转,再次测18脚,电压为2.0v 表笔再次触碰。彻底关机。
当关机电流0.7时 再测 io21脚 pm-susc#,是关闭的,正常是待机0v,开机3.3v 关机0v 。那么问题是pm-susb#为什么没有被拉低到0v。 既然南桥敢于发出这个电压3.3v 但是有下拉电阻情况下,这个电压信号是不正常的所以认定
  为了节省成本与维修时间,那么委屈pm-susuc#了。直接pm-susb#接连。不就是没有待机。测试其他一切正常。此本修复完成,感谢华硕多出了这么多垃圾本,为伟大的维修事业填光彩

网友:
不就是没有待机,改成没有唤醒功能了     关机为正常关机,在系统下按一下关机,也不待机状态了

网友:
更正下 ASUS的本子不是垃圾 相比其他的还不错的    希望其销量大增!

网友:
学习了 备份一个

网友:
华硕的还可能 之所以坏的多 是因为这个牌子卖的好

网友:
现在看到华硕的有点怕怕

网友:
相对而言  华硕板子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销量大所以坏的才多,不能代表华硕本垃圾呀,不过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