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1-DS3-B3/P61-S3-B3进桌面后重启或死机

楼主(2016-08-17):
技嘉P61-DS3-B3/P61-S3-B3进桌面后重启或死机,手上有七八片这种板全是这个问题,烦死人啦,以前有碰到过更换CPU驱动芯片会好,这几片换了还是不行.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看下死机后CPU电压正常吗?CPU是否有杂波

网友A: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搞。还有卡欢迎使用界面的也没什么思路!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进系统才出故障的   确实不好搞  只能在板子不正常 的时候  不要断电  来全面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搞。还有卡欢迎使用界面的也没什么思路!坐等高手指点

卡欢迎使用界面的   CPU或桥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有一片我桥重焊过了不行还是一样,估计是什么小东西坏,我把CPU供电芯片驱动芯片全换了还是一样,还有好几片有的会死机搞的头大,网吧的好多

网友:
笔记本会遇到CPU电容不良会进系统死机重启,不知道台式会不会,量下CPU供电波型看看

网友:
有时候桥有问题也会

网友:
CPU或桥,有个类似的

网友:
CPU底座虚焊

网友:
死机还好测 要是重启都不好测量电压什么的了 把PWROK拉低也不怎么灵 还是会掉电

网友:
不定时掉电。太恶心了。很难修

网友:
我这个也是这鸟样,来论里取下经怎么发现都是没解决的

网友:
坐等高手发贴,我有几块也是,烦烦

网友(2016-10-02):
换CPU边的电容会好的我修了几片

网友:
这故障很不好搞,排除硬盘和外设后,就换桥换板吧

网友:
死机时,测量所有供电,我怀疑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搞了,另外一种时好时坏也难搞

网友:
碰到过 但是没弄好

网友:
司机的却是不好搞,牵扯的问题太多了,死机的时候测全班的供电,时钟什么的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不好搞

网友:
  有同样故障的主板

网友:
死机 还是安装时序来进行维修 技嘉的BIOS 容易出问题 已经进系统感觉和BIOS没什么联系 还是建议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我的通病帖,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属于什么类型的故障

网友:
哪个部件性能不稳定,不好搞这个

网友:
感觉像桥 可以先加焊桥试试

网友:
换CPU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我也碰到好多技嘉H61的主板都是 不定时死机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2016-11-07):
把网卡拆了试试

网友:
焊一下,不行,直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