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 NM-A221不触发

楼主(2016-08-17):
联想E550 NM-A221不触发

饿饿饿饿额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不触发就修到它触发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楼主一句话,是想来找通病的吗?

网友:
楼主有么急用额啊啊可以传下么

网友A:
这个机器桥爱出问题

具体需要检测

网友B:
没说的     建议换板

网友:
至少要检测下工作条件吧 兄弟

网友:
这个算来骗粉的吧······

网友:
???什么啊  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的     建议换板

那你还做啥维修呢?

网友:
我一向这样回复神贴 有意见?

网友:
什么都不会   是不是换板死得更快点

网友:
太笼统了,下个图纸慢慢修哦

网友:
骗粉、2的吧··········

网友(2016-09-19):
不触发   终极解决 换板     啥参数都没有 就不出发   咋知道咋说

网友:
我也有台不触发的 ,有时可以开

网友:
太简洁了,  换主板-,-

网友:
卧槽 换板  神回复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到底什么问题,给说说

网友(2016-10-30):
联想E550 NM-A221不触发     3v  5v  只有3V  有1。9V   5V没有电压的

网友:
点3。3V只有1。9V

网友:
点3。3V只有1。9V   想不明

网友:
楼主啥意思呢、,建议删帖,找个维修店修一下吧

网友:
楼主只发了个标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桥爱出问题

具体需要检测

这机子就一个单U哦。

网友:
E550C 正常待机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这个这么新放一下电,说不定就可以了额!

网友:
那就修啊。。发帖就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这个大家才可以帮到你

网友:
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桥爱出问题

具体需要检测

版主手上正一片NM-A221的单板5V大短路,换了7个芯片,现在电压好了,触发有时0.19或0.21掉电。各电压都有,是不是CPU坏了,CPU的1.35V供电那路阻值只有2.4欧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我接一台不触发……

网友:
又在找通病吗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了

网友:
查相关条件,不会的话换板。

网友(2016-12-09):
我的也不触发,不知怎么修

网友:
EC 六大条件查起

网友:
楼主的维修历程呢

网友:
不触发你没检查问题啊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机器,有时可以开机,关机就不触发了,可能有通病哦你们修出来的说一下,有个E530的机器也是这样,是南桥问题,这个板子没得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