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这是啥问题哩头痛

楼主(2016-08-17):
三星300E4C笔记本,开机半小时左右掉电关机,重新换了主板还是同样的问题,这是哪里的毛病呢。

网友:
散热有问题吗?

网友:
第一先查散热问题。

网友:
主板换了 排除其他配件

网友:
用鲁大师测试一下机器是不是过热导致的问题,不行就最小化,把能拆的配件都拆出来,一个个装上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