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插适配器暗屏 是屏的问题。。。是屏哪里的问 ...
联想E420 插适配器暗屏 是屏的问题。。。是屏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2016-08-17):
联想E420 插适配器暗屏 确认 是屏的问题。。。是屏哪里的问题啊 升压IC换了还是一样。。。应该是通病,,论坛上面好多都是还屏OK的。。没有修起的吗
暗屏
通病

网友:
应该是通病,遇过两台都没修好,最后还是换屏。E40 E430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学习到了,多谢了

网友:
用电池正常吗

网友:
换升压芯片和升压二极管,一般 AUO的屏这样的问题多,你可以叫客户换屏,换下的屏自己再尝试维修好卖掉,一举两得。客户也用得稳定!

网友:
暗屏你要看请上的几个供电有没有 19v 两个3.3 都正常就要考虑升压那块 实在不行可以剪个升压模块飞到屏上

网友:
屏的问题秀不出来就换吧,以前遇到过也够奇葩的

网友:
5楼说得对,让客户换屏,旧屏留下来修换升压芯片和升压二极管,修好了卖给那些不愿意花高价换新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