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81H3-AM V:1.0 内存报警

楼主(2016-08-17):
问题同标题 ,初拿到此板不过内存应该很简单,测内存工作条件,测供电 3.3 ,1.5v,  0.75v都正常,测SCL SDA   一个.025v 另一个3.3v  问题出来了, 电压被拉低了。这个问题修了不少 该笑了(简单)。测对地阻值都是400多应该正常,郁闷,开始跑线,跑线到QN36 测QN36好的,(无图纸)只有继续跑线到了I0 和桥都是两个0欧电阻直接进了桥和io,把电阻断开 测电压还是0.25V ,看来不是IO 桥的问题。应该有上拉电阻的一起没找到(无图纸真难)。继续跑线 到了网卡RTL8100E 14 15脚终于看到上拉电阻 1K的在网卡旁边(以前上拉都在桥旁边),测上拉下拉电阻都是好的。继续断开网卡14脚 , 开机测 SCL,SDA电压有了3.3V ,装上内存 CPU 再开机直接亮机,哈哈看来是网卡引起的SCL.SDA电压不够,直接换网卡芯片 开机 系统测试,一切OK 维修结束。总结:无图纸维修机器真老火,网卡引起不过内存很少见。顺带读取BIOS共享。

acer.H81H3-AM V1.0.rar

网友A:
加分鼓励,这个板子好像还好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这个板子好像还好新吧

应该才过保 修了3张了    两张网卡问题

网友C:
学习了,这板子有网卡通病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这板子有网卡通病咯

不确定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才过保 修了3张了    两张网卡问题

难道这个问题成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才过保 修了3张了    两张网卡问题

H81上次一个联想的我没修好

网友:
SCL SDA  是个什么信号吗··

网友:
网卡坏得机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这个网卡芯片不太好焊接

网友:
这个问题真奇葩

网友:
学习了
网卡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