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QL6的板子 通电 无待机不触发简单维修 小白贴

楼主(2016-08-17):
机器通电 待机0.000  不触发  拆机测量开关接口触发角位无电压
断电打值  阻值正常  找出图纸查到开关6脚电压是由待机3V上拉
测量待机3  5V 也无电压 断电打值阻值正常 看来是没产生
翻看图纸找到待机部分 测量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首先测量 ON1  ON2 均无电压 怎么什么电压都没有

继续测待机芯片的主供电  也特么的无电压
这种情况 就不能盯着开启信号来查了就要找主供电没有的原因
经查图得知 芯片的主供电 是由公共点直接过来的
这下好了 绕了一圈  绕到公共点来了
测量PQ304脚电压正常   适配器的电压以经进来了  3脚对地值正常
公共点没电   就是隔离这里的问题了
测量PQ30  1ACON IN电压正常   VH28无电压

VH28  追到了这里
在板子上一顿找  总算是在贴纸下面找到了这个芯片
揭开贴纸的那一刹那 我释然了  明眼就能看到的故障

就因为贴纸盖着 害得我 又测这又测那的  悲衰看图
腐蚀了    又洗板水 洗刷刷后用放大镜查看 发现芯片的6脚开启信号腐蚀断线
补上线后  通电 待机电压正常产生  触发直接亮机
看来以后修机 还是把板子 扒扒光的好  连贴纸都不要放过

此贴谨献给小白  小白有任何疑问 就跟贴回复我会给你回的

网友A:
主板进水不严重,    保护隔离没有过

网友B:
肯定是潮了。,盖着贴纸怎么进水

网友B:
这小地方扒光眼神不好也看不出=。=!太小了

网友C:
这贴子写的不错  照片清晰呢

网友:
没烧坏算好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进水不严重,    保护隔离没有过

恩  只是简单的腐蚀断线了

网友:
这些机都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潮了。,盖着贴纸怎么进水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就跟B460海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小地方扒光眼神不好也看不出=。=!太小了

如果没有那个贴纸 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贴子写的不错  照片清晰呢

必须清晰    不然对不起刚买的手机

网友:
以后会遇到的

网友D:
楼主的理论不错 这板子修的也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理论不错 这板子修的也顺

大神   过谦了

网友:
上次有台笔记本,公共点g极19v电压,查到最后发现后级进水短路,清洗后ok
所以还是要先全板查看坚决不放过蛛丝马迹

网友:
至今只修到过几例仁宝的保护隔离,都是坑。每次都是版层漏电导致的。修的累死

网友:
来学习的,楼主赞一个

网友:
无待机还算好修。。

网友:
楼主很细心,思 路清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