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2T跑各种电流,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6-08-17):
SONY PCG-61212T,i3,ATI独显

机器来的时候可以触发,黑屏,电流0.6就不上了,也经常掉到0再到0.6.

拆机量各个供电,没发现问题,该出的电压都出了。反复上电测试,发现居然能当各种电流。

比如,触发后马上掉电,掉电后有时能自动再上电,有时不能。

比如,电流0.6到0到0.6循环。

比如,电流0.77-0.8,不动。有时掉电。

比如,电流上到1.2再退到0.9,不动。有时掉电。

比如,电流上到1.5多,不动。

比如,电流很快0.6 1.4 2.0亮机,马上死机,或者过一会死机

比如,亮机后引导成功,但在XP滚动条出来的一瞬间(画面淡出效果还没结束),死机。无论试多少次,最多就到滚动条这里死机,无法成功进系统。

找了桥的BIOS和EC的BIOS,分别都刷了,结果还是一样,估计不是bios问题,把原bios又刷回去了

该从哪里下手?南桥?外设芯片?DMI总线?还是? 请大家指点!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顶一下。

网友A:
最好是拍个图,大家 一看就知道是哪款机了,给你出谋划策!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小电池没电 你按开关是会上一下电掉再开  你说死机 修到过网卡 影响 这板以前修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拍个图,大家 一看就知道是哪款机了,给你出谋划策!

网友:
我有一台外接显示 屏幕黑屏的

网友B:
这么快就沉了,顶一下

网友:
CPU很少坏吧,有类似的经验么?

网友C:
裸板+CPU试一下,碰到一部联想S210T的机器也是这个情况。不接硬盘不掉,测试是硬盘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CPU试一下,碰到一部联想S210T的机器也是这个情况。不接硬盘不掉,测试是硬盘供电问题。

当然是祼板试了

网友:
虽然从现象上看,不像CPU,但还是换了CPU,内存也换了,涛声依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