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显示器灯光一闪一闪市什么情况

楼主(2016-08-17):
显示器灯光一闪一闪市什么情况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有问题吧。,拆出来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拆开没  首先你看看有没有明显鼓包 漏液的地方

网友:
明显是新手或者是用户 建议检查高压电路 驱动板电路

网友:
你是刚修完一闪一闪???有时刚换完电容也闪  VGA  线 都有可能

网友:
看看供电或者高压部分

网友:
电容股了吧 看卡吧

网友:
先检查灯管和电容,

网友:
看看电容   然后确定是灯管问题  还是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