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不稳定的神舟i5笔记本 发帖费时 望大家多加几分

楼主(2016-08-17):
本子版号为W550EHMB-OD 初始故障为,上电0.4 上不上CPU都是0.4  偶尔开机正常  偶尔上电0.089左右 裸板亮机的可能性高 外接显示器亮机的时候大多数正常(出现过两次花屏) 接屏一次都没亮过(这点也很奇葩 不知道屏影响它哪里了) ,这问题太让人浮想联翩了(开始考虑CPU 桥 或者显卡可能有问题吧)  ,幸好论坛找到了个基本一致的图纸 一步步来吧此机器拆机后亮机几率极低(大多数快亮的时候掉电脑) 出现上电0.4的情况也低 大多数情况上电0.089维持20秒左右掉电 测上电0.08时 测得内存供电1.5V正常 1.05V正常 3V 5V后继输出正常 其它电压无 正无从下手时想起 CPU供电和显卡供电电压出现之前应该还有个电压叫VCCSA  查此电压 由PU1产生 查PU1条件 5脚6脚电压都正常 8脚0.85V_ON 偏低 (时有时无) 看来问题可能出在这里 继续向上查 发现0.85_ON产生于PQ42及PQ45  受控于1.05VS  继续追查1.05VS 来源于PQ64 造成PQ64不能产生1.05VS的原因有几个 PR214不良 PC196漏电 或者PQ11不良 实测PQ11 G极电压为0 拆掉PQ11后机器开机稳定运行 换PQ11解决机器不稳定的各种问题
发帖不易 感觉有用的给加点分哈

网友:
图请从下往上看 发帖不熟练 顺序反了

网友:
技术在于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