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031

楼主(2016-08-17):
在线等  求南桥型号   电脑拿过来不开机   不触发   U47的输出3VS对地   拆下南桥  阻值正常   吃了个饭回来  不知道南桥掉哪去了   求南桥型号   在线等 谢谢 大家帮忙

网友A:
型号:联想Y510P(高清屏)
板号:NM-A032
PCH:SR17E
显卡:N14P-GT1-A2

网友:
昨修一Y410p板号好像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联想Y510P(高清屏)
板号:NM-A032
PCH:SR17E

NM-A031和NM-A032是一样的吗

网友:
Y410P和Y510是一样的吗  南桥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M-A031和NM-A032是一样的吗

8系列的桥有两种
SR17E
SR17D
两者可以互换
所以你懂了吗??????

网友:
楼上的 你试过了     确定可以互换  不需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