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P8H61 v2.0 开机一转就停

楼主(2016-08-17):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的华硕P8H61,上电开机就转,以为是CPU处短路,拔掉4PIN口,电脑就一点反应也没有,居然开不了机,,断电时间很快 万用表根本测不出来,。 这个有碰到过的吗?会不会也是华硕通病, CPU 电源管理芯片已经换了。依旧不行,有高手指点的吗
开不了机

网友:
1156以上的板子,只要不开机,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快速测量啊,按时序来;或者强制上电看哪里冒烟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H61的华硕自动上电然后不亮机没空研究,主要是不会修

网友:
H61的板子 转下停 我都是先刷BIOS 先刷好过不少 你可以试下

网友:
刷BIOS试试,碰到没有思路的时候可以刷下

网友:
先测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的·再测电压时序·

网友:
现在的板子好难修呀

网友:
华硕的主板还有V星主板。我感觉都 不太好修。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楼主,你有 ASUS P7H55-M的PDF吗,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
拔掉4pin接口怎么行?这种开机就关机,应该是保护了,看是不是电源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