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61MA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8-17):
如题,IH61MA V:1.0    板子背面版号为H61H2-LM5 V:1.0
    故障现象为:通电,检测卡+3vsb灯常亮。短接开关,上电一下,风扇转起来马上就停了,然后再转如此无限循环。上电瞬间,检测卡复位灯是亮的。应该是缺少某个供电。
    上电瞬间开始测量各个供电,发现只有CPU供电没有产生,其他供电正常。CPU供电管理芯片NCP6153 ,下面有小的驱动芯片,样子比较特殊 81061RZI,还有一组mos管驱动芯片是5901B。
    论坛找不到图纸,查到NCP6153的脚位图,10脚VCC 有5v,9脚ENABLE 有1.0几v,27脚VBOOTA 0v,28——32 为PWM  28脚0.5v左右,29——32都有1.9几v的电压。
    27脚应该是所谓自举升压么?PDF文件里对这个脚位的解释:VBOOTA Voltage input pin.Set to adjust the aux boot-up voltage.怎么理解?调节辅助升压嘛?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产生CPU供电的必须条件呢?
     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在这个板子上面芯片脚位是否就是pdf表述的那样,恳请知道的大侠给指点下。有图纸就更好了,估计是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098&page=1&extra=#pid15559901 图纸在这里

谢谢!下来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要看NCP6153的芯片手册  一般都是英文的 我最怕那个了   看看条件是否都满足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片类似的HP,U供电主、驱IC不大清楚了,建议打下U供电对地值

网友B:
BOOT这个电压不正常吧,就算没升压起来也不可能0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这个电压不正常吧,就算没升压起来也不可能0V啊

从图纸看,这个脚直接了个10K电阻,电阻一端接地。这个脚应该没啥用吧

网友C:
说来真惭愧啊!VDDSPD断线了,最开始仔细点检查板子应该就看出来了,内存有个金手指都有点发黑,居然没发现。ATX直接飞线到236脚。开机正常了。

网友:
下次也得小心了,

网友:
BOOT这个电压  芯片有了主供电后  就在内部产生了  你这个没有   换芯片吧

网友:
看CPU供电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来真惭愧啊!VDDSPD断线了,最开始仔细点检查板子应该就看出来了,内存有个金手指都有点发黑,居然没发现 ...

也就是H61系列有着问题 我也遇到过一次 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这个板跟楼主型号一样,一模一样的症状。。也是没有CPU电压不复位。PROCPWROK、25M晶振有。。BIOS有波形。。PWM有供电,有开启。。内存VDDSPD也有3.3。。。。。本来想刷个BIOS,但昨天一试又可以正常工作了。。于是开了半天,晚上关了再开,就开不了。郁闷死,会是什么问题?出CPU供电前的各种POWER好信号都量过电压也对。。

网友:
现在联想的板就是爱送钱,g31、g41、h61的修好多了,都是学校单位里面的机器,能叫得起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