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LY大5A短路之后3V5V微短之内存1.5短路之1.05、1.8短路,大短带小短

楼主(2016-08-17):
ASUS  K43LY
板号:K43LY  MAIN BOARD  REV.5.0     维修时间:2016/08/03
故障:大5A
客户拿来的机子,说是开不了机了,拿过机子拆掉电池,插电源大5A,报价就开始拆机,拆出板子通电用手摸看看哪里发烫呢!果然发现显卡供电的上管发烫,图
换了上下四个管子,不短路了很高兴一插电,待机正常了一下又大短了,一量显卡供电的上管又挂了,继续换,这次连显卡的供电IC一起换了,图
显卡供电芯片型号:DJ-DA
这种芯片上印的是代号DJ-DA不是原型号,这个代号只看前面两个DJ就行了,后面的两个字母不看在料板上找到DJ的IC换上,换好上管,不短路了,插电待机0.130,待机这么高,还是短路呀!!不过这下是微短路,继续摸,3V5V芯片发烫,3V5V片是RT8206A,料板上没有找到8206A找到了8206B代换上试试,结果完美代换,图

换了3V5V芯片后,插电试试还是微短路0.130,手一摸这个芯片也发烫,图
又是DJ-DA找个DJ打头的换上,还是短路手一摸内存供电芯片也发烫,图
内存供电芯片也是DJ-DA,找个DJ打头的换上,插电待机正常,触发上电亮机,OK

网友:
你也够倒霉的啊, DJ芯片都坏几个,

网友:
短路的板子用手摸什么发烫换什么,我最喜欢这种维修方式,还好没烧到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