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0 无法修改BIOS设置参数 一例

楼主(2016-08-17):
不是特殊我没时间发文章。这个太特殊了。我觉得有必要发一下,和大家分享。我直接描述故障现象,不去啰嗦维修过程了
1.可以点亮,有自检有时候灰屏有时候卡LOGO ,无法进系统
2.F12 启动菜单找不到U盘。无论换哪个USB 接口。但是能找到硬盘和光驱
3.进BIOS可以修改参数。,不管恢复默认,还是手动修改设置,保存退出后。再次进看到的依旧是原先的参数
4.更加可笑的是,你去掉硬盘和光驱,然后按F12 呼出菜单而你依旧可以看到硬盘型号和光驱型号,你说奇特不奇特。

到了这里我果断判断为桥损坏,因为U盘也检测不到且无法启动,订了桥换之。。草啊。。还是老毛病。。。真是想不通。查了查资料没发现可用信息。到是有个兄弟在百度上碰到和我同样的问题。在百度发起了提问,最后没有结果

现在我公布结果。毛病为EC 损坏。反正我换了一片G505上面的EC 就好了。EC 型号为 kb9012qf a4 ,我已经测试过了。KB9012QF A3 不能替换这个,虽然里面都写有程序。而且我的KB9012QF A3 是G480 上面的也是写有程序的。我以前维修订来的。无效。所以碰到KB9012QF A4 和KB9012QF A3 大家就别浪费时间去替换了不通用。换了EC 一切回复正常。OK       .,

网友:
很奇葩的故障,分享出来真的太给力了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你们不加分就没天理了  我来带个头?

网友:
确实奇葩问题不过挡logo的EC坏的多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多 9012现在写起来很容易了 能不能直接写个程序呢

网友:
我也头次听说你这情况!

网友(2018-12-02):
下次修到这种机器要注意了 谢谢楼主发的经验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