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 S400CA 不充电 奇特故障

楼主(2016-08-17):
这个机器也是属于奇特故障,这里由于时间关系也是描述故障现象。直接公布答案。希望对大伙有用。因为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少。机器花了我一星期才修好。有必要发一下

故障:
1。拿来时候不充电,由于是电池是内置。拆开没发现电池鼓包等现象
2.可以进系统,系统充电指示显示。正在充电。而你不管用电池,单用适配器或者一起使用都是显示正在充电
3.充电指示灯一直处于黄色一闪闪。处于充电状态
4.先拔下内置电池。然后先插入适配器,不管关机状态下,还是进入系统状态下。这个时候再接入电池。充电电流上升,确实 真的在充电

维修过程:显示查了BQ25A 工作条件。正常。订芯片换之。。。无效,老毛病。。这个时候怀疑是电池损坏,最后我判断不是电池问题。因为。我通过。第4步那个方法。可以把电池充满电,这怎么可能是电池问题呢,眼光对准EC 芯片,其实一开始就判断不是充电芯片就是EC 。但是这个EC 是BGA 封装的型号为it8517vg-hxs 。所以当时就先不考虑

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订来换之。机器终于恢复正常。。。。

以上种种毛病是EC损坏。。。。。。。。希望对大家有用。少走弯路

网友:
以后BGA的芯片越来越多了

网友:
呀呀呀,大神....

网友:
以后的货,看谁手工厉害了,芯片越做越小,向手机芯片方向靠拢

网友:
呵呵,不错啊,ec这种的好换

网友:
没有遇到搞,看到BGA的EC还是有的怕怕的

网友:
BGA的也不怕

网友:
BGA封装的EC,还没修到过,就修真修到了也怕怕的

网友:
现在的各个品牌的什么超极本,轻薄本,都在用BGA封装的。板子做的像手机一样。

网友(2019-09-02):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