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没有电源好信号怎么修啊

楼主(2016-08-17):
IO没有电源好信号,换了IO一样啊。

网友:
是不是中间断线了,或者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呢

网友A:
你什么型号的板子看下图纸从哪里而来啊。

网友:
把IO 的电源好信号脚挑起来 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
没有好信号  就查好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产生电路正不正常    盲目 的换IO  是不行的

网友:
查电源好信号产生来源

网友B:
按照时序来呀,... IO本身供电正常不???  或者IO内部有问题拉低了?

网友:
说不定这个信号都还没有产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来呀,... IO本身供电正常不???  或者IO内部有问题拉低了?

IO供电正常,所以没有电源好信号出来就感觉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型号的板子看下图纸从哪里而来啊。

精英G31的板子,图纸我有上传了一份在论坛 G31T-M7-V1.0

网友:
最好找图纸 不想找就直接换一个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