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15235主板跑码1E不动

楼主(2016-08-17):
这个主板有时跑码C1到1E循环跑码。有时直接跑码到1E,不要着急去刷BIOS。先取下电池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不够3V就不会跑码显示。更换电池后显示正常。

网友:
      好多机子,CMOS电池没电都会不开机

网友:
联想好多都是电池问题,呵呵

网友:
这台机器是DELL的台式机。由富士康代工。遇到过几台和联想的机子一样。都是CMOS电池电压偏低,不跑码。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呢?AMD的芯片组吗?一般AMD的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AMD芯片组的话  小电池造成这样的现象  就很正常 了

网友:
是的,是AMD的的芯片组

网友:
这是AMD的吗

网友(2016-09-18):
有BIOS吗,楼主,需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