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实例五

楼主(2016-08-17):
1.  华硕K42JR待机0.15不触发

机器型号:
    号:K42JR  REV:4.0
故障现象:待机偏高0.15A
检修过程:
                              板号K42JR REV:4.0  ,此机原故障是进水不开机,同事洗刷刷后完美亮机交于客户,差不多用了一星期回来了,这次是待机偏高0.15,摸了两天没思路,叫我看看,这么热心的我肯定要帮同事排忧解难啦!首先打各大电感和线性对地值无异常,3/5V也正常,估摸着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待机时量各电压,发现PL8203(VGA_VCORE)1.2V,不敢疏忽的我又拿老示波器测电感前端确实有20V左右的波形,
好吧,再查开启
PD8250的正负都有1.3V, 再量PR8218的两端都有1.3V ,这下心里有谱了,查+3VS的来源,

+3VS是由=3VSUSO经过PQ8509转换而来,量56783.3V4脚控制极0V, 正常呀!(N沟道场管)123脚怎么会有1.3V的电压呢?难道???取下量没击穿,通电待机恢复到0.01,找个相同的MOS管装上去按开关亮机了!此机修复!

2.DELL 3420多重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DELL 3420
    :
故障现象:微短路等,二修机器
检修过程:

同行送来一台DELL 3420,板号,接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30A,不正常,按开关键电流也无跳变,迅速拆机,量各电感对地值,故障很快锁定在5V供电这一块,3V对地值138欧,而5V对地值只有78欧,明显偏小,手摸待机芯片TPS51125A发烫,根据经验一搬不是芯片自身坏,翘起电感发现后级微短,

电路图上搜索5V_PWR,  发现给了桥和几个VT1323S晶体芯片供电,这下可麻烦了,烧机又烧不出来,一个一个拆那要拆到啥时候呀!忽然发现USB供电芯片U6103旁边有点腐蚀,
5678脚对地78欧,拆掉后不短了,5V对地值也恢复到了139欧,找了个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去,通电,电流还是0.3A,芯片还是超烫,难道又烧了???断电量阻值都正常,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芯片挂了!换个51125麻利地换了上去,通电,电流0.05,有点高额,量 3/5V, 都已正常产生,但按开关还是没反应,啥情况!看到EC被上家动过,量EC 102脚待机供电只3.0V,正常应该是3.3V的,摸EC有点微热,量102脚对地值只有46欧,果断料板找了个NPCE795G的换上去,待机还是0.05但是EC待机有3.3了,按开关上到1.2A变了两次,感觉有戏,于是接屏亮机了!久违的DELL  LOGO终于出现了!感觉人生就是这么美好!于是装机进系统测各项功能,发现有线网卡有时能认有时认不到,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然而并没有什么鸟用!只好又拆开量网卡的各个供电,貌似都正常,刚好料板上有个一模一样的网卡,一气呵成换上,通电待机终于0.02了!再进系统测网卡一切正常!拷机一天没问题交给了客户,此机修复!最后来张元凶大集合吧!

3.  ACER E5-572G奇葩维修

机器型号:ACER E5-572G   四代I5
    号:LA-B702P
故障现象:不开机,电流0.00-0.02不断跳变
检修过程:

接稳压电源,电流0.00----0.02循环跳变,按开关无反应,怀疑是有短路了,拆机量公共点阻值400多,量各大供电也无明显短路现象,充电芯片是BQ24735, 测得6ACDET2.5V,  5ACOK3.3V4ACDRV却没25V,换了个芯片还是一样,把公共点节点一个一个断开,当把PL401断开后发现公共点19V正常了,电流也不跳了,

PL401是给PU401这个3V芯片供电的,此芯片又集成上下管,坏的可以性很大,手上刚好有个MS3的芯片,果断换上!纳尼,结果还是一样一样的!难道芯片有问题?PL402阻值正常,又换了个芯片,还是一个鸟样!!!什么情况?开始摸不着头脑了,又仔细看了下图纸,发现7ENLDO_3V5V也连到了B+公共点,此脚是线性电压的开启,会不会是这个脚拉低了公共点呢?于是我决定把PR402断开,果然电流不跳变了,公共点也有19V,看来就是PR404阻值变低了,结果一测大吃一惊,阻值149K正常,PR402也有500K, 还是不放心把这两个电阻都换了,还是一样的!再把PR404去掉不装,也是一样一样的!量PU401的各脚阻值也都正常,这就奇怪了!上了个厕所回来,把53VLP连接的元件都看了一遍,发现给EC和温控芯片供电,这个温控没装,

当我断开R236这个电阻的时候,故障排除,就是EC拉低了公共点,但是阻值是正常的420欧,难道是EC的程序配置脚位错乱了???这个EC没电也不好刷程序,也没EC座子,直接买了剪板的KB9022今天终于到了,换上去,电流刷刷刷了亮机了!此次维修告诉我们,有时候阻值正常,并不说明没有短路的情况!以上实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要去跑A1466的时序了,不多聊了!发帖不易,且发且珍惜!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才会写得更优秀的帖子,所以,赶紧给点动力加加分吧!

 会员10187342元2023-1-8 18:55
 会员635982元2022-11-12 19:47
 会员11700062元2022-10-21 10:46

网友:
感觉就第三台鸿基难度大些,前两台还好

网友:
第三台 有意思

网友:
故障分析得利索,这贴看了让人涨知识。

网友:
可以当维修教材了……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
楼主厉害呀  最后一个感觉好难搞

网友:
这才是精华贴 学习思路

网友:
最后一个是ec坏还是程序出错啊

网友:
相当不错。楼主加油给加分。太精彩了赞个。

网友:
经验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维修量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A:
4脚控制极0V, 正常呀!(N沟道场管)   N沟道G极要有高电平才正常吧,你测得的是0V,怎么能说正常呢?

网友:
修的很好,以后多写写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控制极0V, 正常呀!(N沟道场管)   N沟道G极要有高电平才正常吧,你测得的是0V,怎么能说正常呢?

3VS待机时是没有电压的,所以控制级是0V是正常的!

网友:
功底扎实哟 ,第三台还没修过,难度高,感谢分享,分已加!

网友:
确实是精华帖子   硬功夫     都收藏好了  方便经常翻出来看看

网友:
KB9022 EC是不带程序的吧?这个板单CPU的不?

网友:
修华硕的都是靠运气的多,对于我来说

网友:
EC拉低公共点的 确实还是少见啊

网友:
思路明确,图文并茂加分。

网友B:
现在写帖子都流行 一贴多机了啊 最近

网友:
迅维远程的也这么牛X,有功底的吧

网友:
最后那台ACER 修得有点意思,

网友:
赚了不少钱,一天的

网友:
这技术  看起来行云流水  赞

网友:
第三台  很有查考价值

网友:
撸主技术了得,三台秒杀得轻而易举啊,

网友:
最后一个感觉好难搞

网友:
第三台难度大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写帖子都流行 一贴多机了啊 最近

呵呵,一台一台写麻烦!

网友:
分析太好仔细受用了

网友C:
贴是好贴的,就是电路图不清晰,也就一撇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是好贴的,就是电路图不清晰,也就一撇而过

下次知道了!

网友:
修的好呀!

网友:
第三台有点神奇

网友:
果断加分学习

网友:
谢谢分响,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D:
EC拉低公共点  真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
一个个例子,就是一本本维修教材。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小强,第三台修的很给力啊

网友E:
EC坏了吗?楼主的分析厉害的

网友:
楼主实力强,哎,我什么时候才能到这种境界。
对于待机电流过大的故障,一直有点迷糊,谢谢楼主分享。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正好遇到没有修好  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EC拉低公共点  真是头一次听说

可能SY8208BQNC这种集成上下管的待机芯片保护性能比较强吧!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修的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坏了吗?楼主的分析厉害的

是的,换个EC就好了!

网友:
简单明了,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厉害,修的速度快质量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SY8208BQNC这种集成上下管的待机芯片保护性能比较强吧!

恩  说得有这个可能  现在真是无奇不有

网友:
技术真好啊。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网友:
精华贴 学习思路,长见识啊

网友:
象华硕的一般没图纸的,不太好修啊

网友:
牛逼的人才啊

网友:
技术很好,还有图,真是有心了。

网友G:
楼主的这个每个都是高难度的故障啊……
李小强1993
还好啦,都是些比较简单常见的故障。
详情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第三台和我上次修的联想G480的故障点有点相像!

网友:
机器修的蛮不错的

网友:
能用示波器修机器的朋友都很有水平

网友:
华硕的比较难 今天学习了 技术真的很好

网友:
求下载分啊66666666666666

网友:
一天好几台的量 生意还可以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这个每个都是高难度的故障啊……
还好啦,都是些比较简单常见的故障。
小飞2H
那说明楼主技术牛逼
详情

网友:
修路思路不错,赞一个!!

网友:
以后多发这种示例,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就第三台鸿基难度大些,前两台还好

网友:
经验增值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值得我学习啊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看,楼主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啦,都是些比较简单常见的故障。

那说明楼主技术牛逼

网友:
好技术,牛人

网友:
支持楼主多多发帖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好精彩的分析,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此故障经典

网友:
大赞啊, 技术牛逼,  难怪精华了, 群里看到来顶贴

网友:
楼主是高手加分

网友H:
最后一个好难修啊, LZ 真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后一个好难修啊, LZ 真功夫,

呵呵,过奖了!

网友:
收藏了,感觉第3个机器貌似有点不好修,下次遇到类似的好借鉴下

网友:
不错的  很好很生动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真实。 真实的是 拆掉PQ8509 还是有1.3V电压出来。。 你保留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