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哥,船长等大神,各位版主,各位精英!帮棒您们未来的学生

楼主(2016-08-17):
     首先,我承认我好菜。一直想学点真本事,奈何我一直被忽悠!电脑城的日子,无非就是装装机子。学不到真东西,所以我一直准备去迅维深造。奈何,我底子太差了。不敢轻易的去,怕迅维的大神们笑话我,所以我先买了一本迅维出版的书,一边上班一边学习。也学有一点点皮毛。所以才有这个求救的帖子。    进入主题,先说一下这个笔记本吧!是一款戴尔14-3442.版号:13269-1.开始的问题是大短。因为是新手嘛!大家懂的。我很小心,各种量。发现pu4902阻值就一百多。那就烧吧!最后烧出一个电容。一拆就好,补上去一个差不多大的。让后就可以进系统。PS(这个还多亏一位迅维师傅指导,不然我手抖)
     以为这样就完了,呵呵····我就给客户发回去啦!结果,过了一天客户说:电池充不了电。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我先给他换了电池还是一样,适配器都换了,最后确定是板子问题。快速拆开。找到充电管理芯片。量了一下pl4401,有11V左右,说明电池电压出来了。冲放电管子也是好的。那就量冲放电管理芯片吧!就发现芯片的第6脚出来的是6.0几V.感觉有问题,ACDET电源检测脚应该是由和PR4431分压出来一个大约2.5V的电压才!          AD+19V,PR4407是309K的电阻,PR4431是47K的电阻。既然分压有问题就去找。问题来了!我在板子上没有找到PR4407,连编号都没有找到!你说这怎么办?芯片的6脚,过孔跑不了线。点位图淘宝没有。
       其实我倒是想断开6脚,找一个3.0V给它分过去,可我怕充电不受控制,烧别的东西!所以希望各位大神,月饼老师,各位维修的朋友。帮我找一下PR4407和PR4431,发个高清图片,小小积分算是我的心意。虽然少点,事后定当铭记于心!有也找了几张像是。(ps:大家看看。迅维实训基地等着我)

网友:
你这思路还可以,看图应该是纬创的板子吧。一般纬创的板子充放电管理芯片的检测脚那几个分压电阻充电电压不稳易坏,检测脚没被拉低,主芯片识别不到IC发来的检测信号,复位不正常,一般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楼主去买个小铜刷吧,这个分压电阻在电源附近(要耐心慢慢搞)。上次修过这个问题,我记得我拍张保存了,等回去把上次刷的位置给你发一下。

网友A:
只能慢慢跑线了 没点位

网友B:
纬创的板的有丝印,图中已经看到PR4431和PC4412,PR4407没看到,可以看到PR4409,应该就在附近吧。
找电阻电容以芯片就近的原则,跟走线,检测电阻很多在电源接口附近。可以用跑电路的小铜刷辅助找元件。

网友C:
买个 小铜刷  周围 一刷就出来。 我们 实地 都是这样跑的。分分钟搞定  迅维 淘宝就有卖。

网友D:
我看你不用去实地了 思路这么清晰  还有 你这个业余的 比我还专业 可以 了  搞不 换板吧

网友E:
接两个电阻,飞两根线,不用主板上的算了,加两个上去

网友F:
是AC_in没电吗?导致ec没有识别适配器。直接飞线试试吧

网友G:
我感觉不用这么费劲啊,公共点短路,一般是保护隔离前两个管子负载过重短路了,换了就好,我修过好多类似情况的机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不用这么费劲啊,公共点短路,一般是保护隔离前两个管子负载过重短路了,换了就好,我修过好多类似情 ...

我也想说,故障不会一下那么多的。还是看下保护隔离的管子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只能慢慢跑线了 没点位

大神你手上有这个板子吗?帮个忙呗!跑线它过孔,就连编号都找不到!

网友J:
是不是插电池再插电源短路啊,要是插电源电池短路你测下保护隔离有个p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K:
用万用表就能跑出来  不要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纬创的板的有丝印,图中已经看到PR4431和PC4412,PR4407没看到,可以看到PR4409,应该就在附近吧。
找电阻 ...

谢谢  回家我在看看,解决给你加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买个 小铜刷  周围 一刷就出来。 我们 实地 都是这样跑的。分分钟搞定  迅维 淘宝就有卖。

工具我都有,就是看不清楚,电阻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 小铜刷  周围 一刷就出来。 我们 实地 都是这样跑的。分分钟搞定  迅维 淘宝就有卖。

这个工具不会用啊   主要是现在要修板子,要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不用去实地了 思路这么清晰  还有 你这个业余的 比我还专业 可以 了  搞不 换板吧

就电池不充电,你换板子!我不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两个电阻,飞两根线,不用主板上的算了,加两个上去

你是不是先要割线,才能弄,这样就麻烦啦  又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AC_in没电吗?导致ec没有识别适配器。直接飞线试试吧

有19V  第六脚电压不对,只有6.0几V

网友L:
第2图中间有PR4431 去左边点应该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不用这么费劲啊,公共点短路,一般是保护隔离前两个管子负载过重短路了,换了就好,我修过好多类似情 ...

说具体点,现在机子可以亮就是电池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说,故障不会一下那么多的。还是看下保护隔离的管子吧

能不能说具体点,现在对地阻值都是对的

网友M:
最快地解决  就是跟客户说 主板板层问题~!没法修 要么!1 换板~ 2 还原~  3 凑合着用~  百分之80的客户接受方案3!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最快地解决  就是跟客户说 主板板层问题~!没法修 要么!1 换板~ 2 还原~  3 凑合着用~  百分之80的客户接 ...

这个是我技术问题,不能这样说的,会损坏名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插电池再插电源短路啊,要是插电源电池短路你测下保护隔离有个p管是不是击穿了

不是  现在插电源,电池,在系统下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就是帮我找一下PR4407的电阻,前提是你手上有这个板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用万用表就能跑出来  不要着急

过孔啦!没有编号,是一个309K的电阻,帮我找一下。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我技术问题,不能这样说的,会损坏名声的!

呵呵 死做技术  有利也有弊~ 技术可以死做 生意要活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第2图中间有PR4431 去左边点应该在那里

PR4407在那里消失了,连编号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M:
呵呵 死做技术  有利也有弊~ 技术可以死做 生意要活做

我是新手,现在不严谨点,以后我还怎么修?学习为主,就是感觉板子很坑,一个电阻搞死人

网友L:
引用 网友I:
PR4407在那里消失了,连编号都没有!

用凤鸣档带刷子扫吧。这样快点。不然找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凤鸣档带刷子扫吧。这样快点。不然找死你

什么刷子?这么牛逼的东西。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过孔啦!没有编号,是一个309K的电阻,帮我找一下。谢谢

本来举手之劳 可惜我身边没这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本来举手之劳 可惜我身边没这块板

我买了一个小铜刷,决定刷看看。谢谢啦!

网友N:
小铜刷  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你手上有这个板子吗?帮个忙呗!跑线它过孔,就连编号都找不到!

我没有这个板子哦

网友O:
看图啊,顺着PR4406找啊,顺着ad+猫也是可以的啊,线的两端阻值是零,看不到,还锚不出来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O:
看图啊,顺着PR4406找啊,顺着ad+猫也是可以的啊,线的两端阻值是零,看不到,还锚不出来么

问题是过孔,没有编号,这个是难度。如果可以看线的话就简单啦

网友:
这个修的我好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小铜刷  值得拥有

今天让李阳老板送了一个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题是过孔,没有编号,这个是难度。如果可以看线的话就简单啦

不懂就透光吧

网友P:
换管先,不行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P:
换管先,不行烧机

大神你先看问题所在。不能什么都烧!现在是好的,就是不充电,我烧什么?就是板上找不到一个电阻PR4407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不用这么费劲啊,公共点短路,一般是保护隔离前两个管子负载过重短路了,换了就好,我修过好多类似情 ...

就是 DC 口过来的那两个大个的P沟道的管子,你不要去测量,好多损坏的是测量不出来的,直接换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Q:
PP4431电阻可以找到吧,现在的电压为6V,大概推算应该是PP4431阻值偏大,直接测下这个电阻是不是阻值有问题呗!再从其他料板上找到ACDET/ACIN脚相连的分压电阻换过来就行啦,这个脚的的电压都差不多

网友R:
一般大短的主板修好大短,保护隔离管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工具我都有,就是看不清楚,电阻在哪里?

没有刷子,就用万用表啊,蜂鸣档,哪一块,一个个点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PP4431电阻可以找到吧,现在的电压为6V,大概推算应该是PP4431阻值偏大,直接测下这个电阻是不是阻值有问题 ...

PR4431的阻值图纸上标的是47K实际测量时43K.这也是坏的吗?我现在估计是PR4407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般大短的主板修好大短,保护隔离管也爱坏。

现在发现了,电池问题搞死人

网友S:
楼主不错嘛,自学成材都达到这种境界,这让我们迅维出来的学员情何以堪,你现在这种情况就主查电池检测信号,只要有图纸,查充电芯片引脚定义,相信难不倒你,另外你可以在迅维网下载一个叫做电阻分压计算器的东西,找不到原值,就把上下两个分压电阻都换了,只要分出这个电压就可以了,不一定得找原值的代换!再次鼓励偻主!

网友T:
这种大短路的,一般如果是公共点电容短路,换了还是不行的,保护隔离最少有一个P管坏的。不换上电池会大短路或不充电的。

网友U:
强烈推荐跑线必备神器:2元小铜刷

网友V:
看的出来你现在的理论比我当初去迅维之前的时候理论强大多了。去实地深造一下又一位大神

网友W:
围观一下,有的机器没图只能看运气修了

网友X:
问题很简单,PR4431都找到了那我们就先量一下它的阻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那么可以肯定的是PR4407不管在板的哪个地方它都是坏的.首先PR4407有可能在4431的背面,也有可能置放在电源接口附近,我们可以先量出4431的接地端而从图纸可以看出4431的另一端是通往4407和充电芯片的.我们可以从4431的另一端来量4407.最后实在难找了找不到了我们切断4407进来的线路从料板上找个300K左右的电阻改线上去就OK了.还有显示适配器插入不充电有可能不是这个电阻引起的.你只能改个线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Y:
找不到还,可以自己飞线,也就是个两个电阻而已

网友Z:
先测量保护隔离有没有击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不错嘛,自学成材都达到这种境界,这让我们迅维出来的学员情何以堪,你现在这种情况就主查电池检测信号 ...

谢谢大哥,我不用下计算那个压值的东西,我自己会算,有公式的,这个都是小意思,就是生气的是维创的板子还有这摸坑的事情。这个计算现在已经解决啦!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也在研究。我查了一些资料说:这个脚主要是开关阀门。高电平比一定错,只是处于截止状态。所以问题现在不在这里,有可能是一种可恢复电阻管这里,就是我找不到PR4407.现在阻值都好了,电压也正常了。可以冲电了  业余分析不用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种大短路的,一般如果是公共点电容短路,换了还是不行的,保护隔离最少有一个P管坏的。不换上电池会大短 ...

谢谢你的指导   现在已经解决啦   是一种可恢复阻值的电阻出的问题,现在都好了!首先你应该先看看保护隔离的管子功率,不是所有的管子都容易坏的。像公共短,电池附近用的都是大功率的。除非不是维创的板子,仁宝管子容易坏是真的  铁壳子嘛   说的不对,保函指出,毕竟我是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强烈推荐跑线必备神器:2元小铜刷

迅维的李阳老板已经送我一个啦!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V:
看的出来你现在的理论比我当初去迅维之前的时候理论强大多了。去实地深造一下又一位大神

我就是一个菜狗,连维创的小电流公共短都是听别人说的,还是再学学去迅维,免得别人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W:
围观一下,有的机器没图只能看运气修了

已经修好啦  怪自己太菜啦!谢谢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X:
问题很简单,PR4431都找到了那我们就先量一下它的阻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那么可以肯定的是PR4407不管在板 ...

谢谢  你的分析我已经尝试过啦!该板子我已经想过啦,当时不是一直跟他刚上啦!最后解决啦!是一个可恢复电阻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啦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Y:
找不到还,可以自己飞线,也就是个两个电阻而已

只是最快的方法。但还有一种修版叫运气  哈哈  已经好啦   谢谢出主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Z:
先测量保护隔离有没有击穿吧。。

虽然保护隔离和冲放电电路一起的,但那是后面电路吧   电池和适配是选择性输出。你应该好好看看电路图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见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Q:
PP4431电阻可以找到吧,现在的电压为6V,大概推算应该是PP4431阻值偏大,直接测下这个电阻是不是阻值有问题 ...

4431 没有问题   问题在4407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般大短的主板修好大短,保护隔离管也爱坏。

那要看隔离管子的功率吧

网友AA:
比我们这在家开店几年的小鸟都厉害

网友Z:
引用 网友I:
虽然保护隔离和冲放电电路一起的,但那是后面电路吧   电池和适配是选择性输出。你应该好好看看电路图拉 ...

呵呵。 你这想法是错的、、 以我这么多年的维修经验  很负责的告诉你,很多的机器大短之后   保护隔离都会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Z:
呵呵。 你这想法是错的、、 以我这么多年的维修经验  很负责的告诉你,很多的机器大短之后   保护隔离都 ...

也许有的机子是吧!主要看管子功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好,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网友I:
引用 网友AA:
比我们这在家开店几年的小鸟都厉害

你这是谦虚啦!毕竟我只是一个业余选手,和你们正规军没有办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是谦虚啦!毕竟我只是一个业余选手,和你们正规军没有办法比

不谦虚,技术真的很一般的

网友AC:
楼主心态态度真诚恳  大神们帮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心态态度真诚恳  大神们帮帮吧

谢谢,不管说的对不对都是一种思路,这就是学习的长知识的

网友AD:
新手都敢搞充电,厉害呀 !加油哥们

网友AE:
自学都能学到这个地步,看来楼主平时真的很努力啊

网友N:
要去乘早   不然在电脑城浪费青春

网友:
引用 网友N:
要去乘早   不然在电脑城浪费青春

听说实地宿舍卫生不好,等天气凉啦  必须去实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自学都能学到这个地步,看来楼主平时真的很努力啊

很少看书了,其实好多都是书上的知识,就是没有实践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新手都敢搞充电,厉害呀 !加油哥们

只要有理论,再加手工就可以吧!也只是保护隔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