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智能科技 维修之联想 CM3A76ME主板不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18):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新宇电脑医院)
维修时间:2016.7x

维修天气:晚上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心情 :很差
故障:不复位 不跑代码
.....................................我是分界线.......................
       接机省略,拆机省略,之前测试过,是不跑代码,于是直接把板子拿出来了,简单测试下各大供电 都已经正常,就是不跑代码 时钟也有了,那就直接去测试关键信号去。。。
     SYS_PWRGD 3.3v正常 在u20上面可以测试到 此板子是V星代工 板号 ms-7630 论坛有图纸  u20  1脚3.3v 6脚 NB_PWRGD 1.8v正常 4脚 SB_PWRGD 0.28v 不正常 正常 3.3v 以为是南桥拉低了 就打了一个桥 还是一个球样

看来不是桥的为问题  可能是芯片拉低了 或者是 板层问题等等  于是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直接把u20的4脚 割线 4脚到r643直接割断 然后从3脚飞线到r643上面 然后在开机 听到熟悉的声音 滴--滴--滴  然后上内存  在测试亮机了

好了到此 结束  最近很穷  走过路过 加点分 谢谢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u20其实内部就是门电路工作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u20其实内部就是门电路工作芯片。

短接不行 割线才好的

网友A:
觉得芯片故障比较高r643内部阻值正常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芯片故障比较高r643内部阻值正常的话

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
好牛逼的飞线!

网友B:
大湿  这线飞的V 5 8 7   小弟甘拜下风   于是乎对阿虎是崇拜到 滔滔江水 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恳求虎湿收了小弟吧

网友C:
居然是板层问题,分以加

网友D:
又是售后的板子啊

网友E:
感觉还是U20坏了,新宇兄你为何心情一直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U20坏了,新宇兄你为何心情一直都不好》?

是的其实就是u20内部其中之一门电路工作条件异常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板层问题,分以加

不是板层问题

网友:
过奖了  走了弯路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湿  这线飞的V 5 8 7   小弟甘拜下风   于是乎对阿虎是崇拜到 滔滔江水 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恳求虎湿收 ...

狼哥你别笑话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板层问题,分以加

这不好说 有可能是板层 有可能是芯片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售后的板子啊

这次不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U20坏了,新宇兄你为何心情一直都不好》?

我也感觉 不过这个 不好找  就割线 短接了

网友G:
之前没发现,虎子技术也这么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没发现,虎子技术也这么牛啊

我很菜的

网友H:
楼主的修机技术让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修机技术让人佩服。

个人客户  肯定上心维修 可以收到rm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U20坏了,新宇兄你为何心情一直都不好》?

这个帖还真是高手云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感觉 不过这个 不好找  就割线 短接了

这个门电路哈哈

网友I:
最佩服一步一步 维修的了·

网友:
嗯 是的 我的料板没几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最佩服一步一步 维修的了·

要是同行拿来的就没耐心了

网友:
楼主非常好技术

网友J:
不用  补线  R643  直接上拉SB_PWRGD   应该也可以用   只是 时序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不用  补线  R643  直接上拉SB_PWRGD   应该也可以用   只是 时序不对!

是的,这个信号是在sys pwrgd正常之后才会工作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信号是在sys pwrgd正常之后才会工作为高电平状态

直接上啦u20工作将会失效。即南北桥电源好信号工作不受syspwrgd信号控制

网友K:
高手,信号级的。

网友L:
越来越牛了   望尘莫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高手,信号级的。

过奖了 大家都能秒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越来越牛了   望尘莫及啊

句容 不装逼 我们还是朋友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句容 不装逼 我们还是朋友

好吧  修得一般般  还有待提高  这样行了吧

网友M:
先就应该割断,强拉SBPG,3。3V,还换了个桥,楼主这个机子赚多少钱啊,换桥划得来不

网友:
就是门电路但是本身必须要得到供电才能工作

网友N:
难道是板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同行拿来的就没耐心了

嗯·不是同行的我都没有是耐心·哎·麻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不好说 有可能是板层 有可能是芯片拉低

那版主咋不换个芯片试试呢,是没有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好吧  修得一般般  还有待提高  这样行了吧

句容你打鸡血了啊  昨天回复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先就应该割断,强拉SBPG,3。3V,还换了个桥,楼主这个机子赚多少钱啊,换桥划得来不

报的是换桥的价格 不然我才不修这破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版主咋不换个芯片试试呢,是没有嘛

没的芯片换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句容你打鸡血了啊  昨天回复那么多

不是啊  前段时间 来回坐火车  耽误回贴了  不追就要完不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啊  前段时间 来回坐火车  耽误回贴了  不追就要完不成了

哦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难道是板层问题?

代换芯片还是一样的话就是板层故障引起

网友C:
恩好的,新的风枪焊这个好不,多少钱呢版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恩好的,新的风枪焊这个好不,多少钱呢版主

新疯抢是用来修手机的  我那个是2和一的 我平时用那个烙铁比较多 比较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新疯抢是用来修手机的  我那个是2和一的 我平时用那个烙铁比较多 比较好用

有没好的风枪推荐一款准备买来练哈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版主咋不换个芯片试试呢,是没有嘛

这种芯片一般比较难找内部组合两个门电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好的风枪推荐一款准备买来练哈焊接

我现在用的是安泰信850b

网友O:
技术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技术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问题其实挺简单的  白干了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用  补线  R643  直接上拉SB_PWRGD   应该也可以用   只是 时序不对!

无论哪种方法 开机正常 关机正常就行了

网友:
没生意,人也变懒了,植个球感觉要命似的、、、、已加分!

网友P:
版主 不飞线也可以吧 上面有供电的 还是说因为时序让SB_PWROK和SYS

网友:
引用 网友P:
版主 不飞线也可以吧 上面有供电的 还是说因为时序让SB_PWROK和SYS

SYS_PWRGD和SBPWROK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