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3GW故障二例

楼主(2016-08-18):
故障一:开机使用20分钟后黑屏,再开机亮1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灯绿灯。
这故障可能有以下故障产生:
1、灯管
2、电源板
3、升压变压器
灯管测试30分钟亮度都正常,排除1;电源板测试各输出电压正常,排除2,升压变压器无法测量,将两个升压变压器更换后,测试正常,故确定此故障为升压变压器损坏引起。

故障二:显示器电源开后,亮1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
由于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故判断此故障为电源板故障,且为反馈电路的问题。
拿到板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更换后故障依旧,顺线查发现与IC801(TL431)及Q801(C1815)相连,测量Q801正常,直接更换IC801后,输出电压正常。此板修复。

附:FP93GW MCU资料(屏型号:MT190AW01)

73.85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高手在明间学习中

网友:
IC803 是到什么作业里

网友:
谢谢分享 思路很好

网友:
晕  电容爆了

网友:
电容爆了 芯片也坏了

网友:
其实应该就只是电容鼓包的问题

网友:
修得不错 顺腾摸瓜   不过我一般太麻烦的都是直接换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