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待机电流0.023A 偏高吗

楼主(2016-08-18):
能按短路思路维修吗 现在症状是按开机键  电源指示灯亮2 、3秒就灭 不显示

网友:
供电没有转出来

网友:
首先先打下主供电的阻值啊  再测下3.5V的阻值

网友:
待机电流不对吧???

网友:
看PCH的待机电压是否短路,亮灯熄灭

网友:
支持迅维   迅维加油

网友:
  南桥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