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D3不能软关机维修,偷赖维修

楼主(2016-08-18):
故障不能软关机,被雷打过,最后的维修成功是 拨了网卡里面的针,拆了网卡

网友:
拆网卡就好了吧。取了接口里的针有何用。不理解

网友:
这个是关机后会自动开机吧,主要是WAKE#被拉低

网友:
拨了网卡里面的针有什么用,,,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了就好啦  把针拔掉做什么   加的独立网卡?

网友:
学习到了。啊啊

网友:
拔掉网卡里面的征有什么用

网友:
唉,好好的一块板子修也这样子

网友:
请问拔针有何意义?

网友:
不是直接拆网卡吗?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