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15PWA,不通电

楼主(2016-08-18):
联想L215PWA,不通电,有什么解决办法嘛,量的话没有O/F,其他的5V都有。
解决办法

网友:
先判断出来是电源板负载不行还是驱动板的问题,看下 5V 12V稳定吗?然后看下驱动板的3.3V等正常吗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压也要正常,,,,,

网友:
驱动板 3.3v 1.8v 正常吗?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压查一下,,如果不行可以写个程序

网友:
不通电 首先确定一下 电源板工作正不正常 正常 可以先刷个程序 刷程序不行 再查驱动板的供电

网友:
首先测量电源板12v 5v 是否正常 驱动板5v 3.3v 1.8v是否正常 晶振是否正常 bios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