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MACBOOK Air 做系统不引导 显示文件夹问号

楼主(2016-08-18):
苹果 MACBOOK Air 做系统不引导 显示文件夹问号,硬盘已经全部格式掉了,做了win7系统就是不引导,有哪位大师做过的。怎么做!

网友A:
先搞个苹果系统进去啊

网友:
单独装Win7不行啊?
回复苹果系统提示硬盘不是GUID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个苹果系统进去啊

单独装Win7不行啊?
回复苹果系统提示硬盘不是GUID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装Win7不行啊?
回复苹果系统提示硬盘不是GUID格式

先做个苹果 系统 再做W7

网友:
装苹果系统时重新分区,分成GUID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