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R2150G网管接入交换机维修

楼主(2016-08-18):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
判断为交换机内部电源故障居多。
维修:1.拆开交换机测量电源没有输出,拆下电源,单独通电测量主绿波电容有306v电压,3842第七脚有15v电压。8脚没有电压。估计是因为7脚供电电压不足16v可能3842没有启动。拔掉电源后,306v电压下降非常慢。集成电路没有起振。
          2.电容放电后,给3842的7脚和5脚加16v电压,测量8脚有5v电压。说明3842正常。
          3.更换7脚滤波电容。
          4.加电。输出正常
          5.安装回交换机,测试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要是上个图 新手学习下 就好了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费用?应比修普通电源贵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