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YOGO 11E 工厂BIOS

楼主(2016-08-18):
今天接到一个机器 ,THINKPAD YOGO 11E 开机 电流0.13A左右 有轻微跳变 机器不亮 ,测量一下 各大电感电压都有,这种机器大家应该都知道 BIOS坏的肯定多,于是搜搜论坛 发现没有和我这个板号对应的BIOS 我的板号是 DA0LI5MB6I0 REV:I 刷了个别的板号的 发现不亮  后来在某宝买了一个工厂BIOS 原来的BIOS芯片 写入的时候特别慢 而且校检的时候就出现错误 刷了几遍都不行 ,我换了一个芯片 刷上还是不行 后来卖家告诉我一定要用原来的BIOS芯片 想想反正已经写入成功了 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结果 修好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BIOS芯片的问题 就是 进BIOS后 F10之后就会开在BIOS里 只能强制重启 ,好了就是这个问题 ,希望能帮到大家 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 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为论坛做点贡献吧 下面是压缩的BIOS  一共有两个

$0AN1500.FL1 8M.rar

$0AN1500.FL1 512K.rar

网友:
大家放心下载  必须要用原机BIOS 芯片刷程序 希望能加点分

网友A:
问一下,你用的 什么编程器呢?我tl866编程器没原BIOS的型号。特意买的1.8v芯片看你说要原BIOS就没敢用了

网友(2016-10-24):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用的 什么编程器呢?我tl866编程器没原BIOS的型号。特意买的1.8v芯片看你说要原BIOS就没敢用了

wode shi RT 809F

网友(2022-11-18):
刷之前0.150左右,刷完0.29,电流有反应,但是还是不开机,有电流变化说明我这个机器应该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