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怎么开启和关闭硬盘写入缓存功能

楼主(2016-08-18):
Win10系统怎么开启和关闭硬盘写入缓存功能

  Win10系统的硬盘写入缓存功能涉及磁盘读取速度和硬盘的寿命,不过何去何从,需要谨慎对待!因为开启硬盘写入缓存功能,硬盘写入和读取速度会下降,但硬盘的写入次数减少;关闭硬盘写入缓存后虽然会提升硬盘写入和读取速度,可能会缩短硬盘寿命,这种事情笔者不能为您决定。这里只简单介绍具体的操作方法。不过对于SSD来说,应该开启,以减少写入次数,提高寿命。
  第一步、按下Win+X组合键,唤出隐藏菜单,点击里面的“设备管理器”

  第二步、在Win10设备管理器窗口,点开磁盘驱动器项目,然后对着电脑硬盘单击鼠标右键,点击选择菜单中的“属性”

  第三步、在硬盘属性对话框,点击选择“策略”选项卡,将“启用此设备上的写入缓存”更具个人需要设置成勾选,或取消勾选后,点击底部“确定”即可

  注意:勾选“启用此设备上的写入缓存”是启用该功能,取消勾选是关闭。
  Win10系统怎么开启和关闭硬盘写入缓存功能就介绍到这里,你可根据自己的电脑需求来选择关闭还是开启它。

网友:
这种真的还没有用过也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工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工能。学习了

win10其实有很多功能是我们不了解的,有待挖掘

网友C:
这个win10 的写入缓存 有什么用呢?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win10 的写入缓存 有什么用呢?  请指教

SSD   用写缓存可以减少写入次数,延长寿命。 如果是服务器,要慎重,可能会出现数据的不一致性。

网友:
开了能省半年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其实有很多功能是我们不了解的,有待挖掘

这东西xp就有,哪是win10的新功能....

网友D:
没发现WN10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发现WN10还有这个功能

win10 有好多功能需要挖掘.我也有好多不会的功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