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手机上网慢,教你提高网速的12个小技巧

楼主(2016-08-18):
电脑手机上网慢,教你提高网速的12个小技巧

  一天不上网,可能日子就没法过了,但最折磨人的,不是没网上,而是网速太慢了!有时越是用它的时候越是掉链子,让你有种想砸了它的节奏。明明宽带是够用的,为什么网速非常慢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提高网速的12个小技巧,有时候可能一个小小的举措就能让网速恢复正常。

电脑手机上网慢 图1

  一、路由器摆放在正确的位置

  路由器的无线信号强度受传输距离和障碍物影响比较大,所以摆放路由器要注意以下几点:

  1、尽量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障碍物,且路由器位置摆放越高越好,可以试着放在柜子顶端;

  2、远离信号干扰源,如果路由器周围有与Wi-Fi使用的2.4GHz频段冲突的电磁波,信号强度会受到影响,比如电磁炉、微波炉等;

  3、尽量放在接近经常使用无限网络的区域,又或者把路由器放在房子中间让每个地方的信号强度均匀;

  4、尽量让天线更多的露出空气中,不要贴墙,如果是多根天线的路由器,天线要交叉摆放,避免信号相交导致冲突衰减。

电脑手机上网慢 图2

  二、房间太多可使用WIFI放大器

  WIFI放大器可对无线信号进行放大。如果家里房间较多,尤其是别墅、复式房间,无线信号穿墙之后可能会有损耗,WIFI放大器可放大信号,市场上有许多产品,或者也可以自己DIY一个WIFI放大器。

电脑手机上网慢 图3

  三、把路由器功率开到最大

  路由器很多都内置节能、防辐射的功能,主要就是将发射功率调低,防辐射路由器默认下功率设置为80%,进而影响网速,可将路由器功率调到最大。

  四、给路由器选择合适的信道

  一般路由器后台设置上都会有11或13个信道选择,如果同一个网络区域上有相同的信道重叠,会使数据链接速率下降,这时候你可以使用“WiFi分析仪”APP查看你邻居的路由器使用的信道是多少,给自己的路由器换上合适的信道。

电脑手机上网慢 图4

  五、找出并消灭占用带宽的软件

  1、很多软件、插件和App占用网络资源,可将其清除掉,或限制其后台自启动;

  2、关闭电脑和手机的系统/软件的自动升级功能;

  3、利用杀毒软件检查电脑是否中毒;

  六、不上网时把路由器关闭

  路由器长时间连续工作会导致发热量增大,一旦温度过高,会影响元器件的正常工作,进而导致网速下降,所以在不上网时可以将路由器关掉让其休息散热,比如晚上睡觉时间。很多智能路由器都支持定时开关或者功率调节,可让路由器休息。

  如果你DIY能力强的话,可以给路由器加装各种散热装置什么的。

电脑手机上网慢 图5

  七、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重启你的路由器

  路由器长时间使用会积累很多缓存数据、转接信息,一旦碎片增多路由器处理速度便会下降从而影响网速,这时候重启路由器可将这些缓存清除掉。总之,就像电脑和手机一样,变慢了之后就可以尝试重启,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为了防止别人蹭网,还可对路由器进行一些相关的设置,比如设置一个复杂的密码、关闭SSID(网络名称)广播、关闭DHCP功能、设置MAC地址过滤等等。

  八、尝试调整你上网的位置

  如果你用移动设备上网,处于不同位置时网速会不同,很多人喜欢在洗手间上网,洗手间往往信号不好的场所,尽量避免在这样的信号死角上网。如果春节要抢红包这样的关键场合,还可走到距离路由器相对更近位置。在机场等场所,无法得知WIFI天线的位置,可尝试移动到不同地方,占据网速最好的位置。

  九、选择合适的网络接入方式

  如果你家网速出现卡顿,又在抢红包等关键场合需要好的网速时,可尝试切换到4G用流量上网。当你在咖啡厅、机场、酒店等公共场所,往往有许多WIFI接入选择,比如免费WIFI、CMCC等收费WIFI,以及商家WIFI,可进行不同尝试,选择最好的网速,实在不行还可切回到4G上网,电脑则可通过手机热点进行上网。

  十、致电你的运营商

  如果你的网络突然变得不正常,可用测速工具查看当前网速是否和带宽相符,如果变慢,可能是运营商那边“不小心”将网速调低,可致电咨询运营商。

  十一、找到那些盗窃你家网络的人

  外人可能通过各种形式连接你家的WiFi,可到路由器后台看哪些设备连接了路由器,遇到可疑设备直接拉黑。还可安装一些安全软件实现,比如:防蹭网大师、路由卫生等,这些安全软件还可以监控网络安全。

电脑手机上网慢 图6

  十二、换一台好点的路由器

  如果你家很大,上网人多,可换一台好一点路由器。现在的路由器,2.4G/5G双频、千兆传输、多天线同时收发等等基本已经是标配,选购路由器时要多注意这些参数,尽量不要选择那种“低辐射、节能”的路由器。

电脑手机上网慢 图7

网友:
这种信号强么

网友:
有一点点效果,不用软件测试一般看不出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