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电容坏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18):
机器型号: 联想Z370

故障:开机0。12A掉电

小弟把主板拆出

主板打通关里发现PL5老鬼里发现0V,我们来上图
VIN 供电正常 EN 正常   问题可能只有供电PU4   PQ46  PQ41 PC222最大可能坏    测试没有发现短路      没有意常情况    这种情况先想到的就是电容PC222

没有示波器   我们修这个只有土方法 电容 就是用风枪吹热主板 但是会大面积加热

这样会引影我们的准确点 我用的是烙铁放在PC222上  加热半分钟 接电 电流刷刷的上到1。5

冷了又不行了, 别急问题找到了不怕   说干就干 直接换个330电容 上图

哈哈 PL5老鬼又活了   最过没有通关了

0。85V 引起的开机 掉电

小白修机求加积 没有技术的

网友:
加热电容,不错的经验

网友:
算上秒杀了不错

网友:
0.85V引起的开机掉电啥意思,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