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开启SSD固态硬盘TRIM的方法

楼主(2016-08-18):
Win10开启SSD固态硬盘TRIM的方法

  随着SSD的价格不断走低,越来越多的人把WIN10系统装在SSD硬盘中,以感受3秒钟快速启动、关机的体验。SSD固态硬盘具有读取速度快,不容易损坏,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现在使用SSD固态硬盘的电脑越来越多,在SSD硬盘下开启TRIM可以有效提高固定硬盘的使用效率、延长其寿命。那么在Win10系统下如何开启SSD固态硬盘TRIM呢?
  SSD固态硬盘的TRIM是什么:
  固态硬盘的TRIM能避免SSD在垃圾回收时将无用数据当成有用数据来搬运,从而起到延长SSD寿命的作用。在HDD机械硬盘中,已删除文件的逻辑位置会被标记,使得以后存储数据时能够直接在这些无用数据的逻辑位置上覆盖。但SSD固态硬盘则没有这种机制,主控并不知道这些数据已经无用,直到有新的数据要求写入该块。这将导致无用数据在垃圾回收(GC)过程中被当作有用数据对待,这无疑会大大降低硬盘效率和使用寿命。因此TRIM的出现就能够弥补该问题的缺陷。

图一

  Win10查看SSD固态硬盘TRIM是否开启的方法:
  1、在开始按钮点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
  2、执行如下命令:
  fsutil behavior query disabledeletenotify

图二

  3、如果返回值为“0”证明TRIM已经开启;如果返回值是“1”,则说明当前电脑的SSD尚未开启TRIM。

  Win10如何开启SSD固态硬盘的TRIM:
  1、在开始按钮点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
  2、执行如下命令:
  fsutil behavior set disabledeletenotify 0

图三

  同理,若想关闭该功能,只需执行:
  fsutil behavior set disabledeletenotify 1

  我们都知道SSD固态硬盘的价格非常昂贵,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尽量减少其写入次数,以延长其寿命。而在Win10系统下开启SSD固态硬盘TRIM就可以做到,大幅度提高固态硬盘的使用寿命,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网友:
之前看一个苹果笔记本换了固态硬盘也是开启这个 不过是在maxos系统里面操作

Fsutil 是可用于执行多种与 FAT 和 NTFS 文件系统相关的任务(例如管理重解析点、管理稀疏文件、卸载卷或扩展卷)的命令行实用程序。由于 Fsutil 功能非常强大,因而只有完全掌握 Windows XP 的高级用户才能使用它。此外,必须作为管理员或管理员组的成员登录才能使用 Fsutil。

Fsutil是一个命令行工具,需要子命令来实现强大的功能,子命令有:

折叠Fsutil:behavior

查询、更改、启用或禁用下列行为的相关设置:生成 8.3 字符长文件名、接收 NTFS卷上的 8.3 字符长文件名内的扩展字符、更新 NTFS 卷上的最近访问时间戳、配额事件写入系统日志的频率、NTFS 页面缓冲池和 NTFS 非页面缓冲池内存的内部缓存级别,以及保留给 MFT 区的磁盘空间量。

语法:

fsutil behavior query {disable8dot3 | allowextchar | disablelastaccess | quotanotify | memoryusage | mftzone}

fsutil behavior set [{disable8dot3 {1 | 0} | allowextchar {1 | 0} | disablelastaccess {1 | 0} | quotanotify Frequency | memoryusage Value | mftzone Value}]

网友:
原来如此, 学到了

网友A:
win10有很多功能等待大家去挖掘

网友(2017-03-04):
哦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三星850也很好

网友A:
三星850系列的固态硬盘不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850系列的固态硬盘不便宜啊

对,不便宜。依我的浅见无论ssd还是机械硬盘这东西是电脑唯一不能贪便宜的部件,贵三头二百的放心用着舒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便宜。依我的浅见无论ssd还是机械硬盘这东西是电脑唯一不能贪便宜的部件,贵三头二百的放心用着舒 ...

硬盘必须使用品牌放心的,质量好一点的,以免数据丢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10有很多功能等待大家去挖掘

我用不习惯  装了还是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不习惯  装了还是换了

使用一周就习惯了,你可以试下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周就习惯了,你可以试下哈

你的系统是用的正版   还是用的激活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系统是用的正版   还是用的激活工具

激活工具的,正版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激活工具的,正版没有

有没有好点的激活工具
我没有干净的WIN10激活工具
网上下的老是会修改主页和乱安装软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好点的激活工具
我没有干净的WIN10激活工具
网上下的老是会修改主页和乱安装软件的

试一下我自己用的这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我自己用的这个吧

非常感谢,有空装个WIN1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有空装个WIN10试试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