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380 通电 就滴滴。

楼主(2016-08-18):
待机电压12V。有修过这机器的吗

网友:
一体机来的吗

网友:
叫几声 报警

网友:
什么现象,待机不对,先查一下电源吧

网友:
修过3,5V不出,EC问题,这机待机12V,和本本一样有3,5V转换电路。HP的机看几声报警,按报警代码来修。

网友:
我总感觉HP的机器很操蛋

网友:
楼主插诊断卡不跑码吗  主板看着挺异形

网友:
现在很多 台式机 是外置12V 变压器的 ,  增加了 3 5V 的供电电路,  成本估计比 带电源盒的要便宜, 厂家不愣,整体比一体机要简单些,  按套路来吧,冷门机器  秒杀法估计不好找 ,就等楼主你总结 分享了

网友:
待机12V?  还没听说过  有这么高待机的板子   你 是说得适配器电压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