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v 内存x450vb开机白屏

楼主(2016-08-18):
华硕A450v    内存x450vb开机有时能看见logo,有时开机直接蓝屏,无图纸维修。改独显症状一样,最后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A:
感谢分享,一般白屏都会做显卡,南桥导致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一般白屏都会做显卡,南桥导致的还没遇到过

双显卡机器。lvds是桥

网友:
机器双显做桥  不要盲目做显卡

网友:
{:4_113: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屏数据线应该是通桥的

网友:
碰到过这种故障,有些集显影响到

网友:
学习了,如果是我和般都是做显卡优先的

网友:
双显机器通常在使用电池和AC上的行为模式不同,另外有一些在BIOS上可以设定,另外有一些在内接接和外接也有所不同.纯电池模式有许多机器都是使用集显模式!

网友:
遇到灰屏也是干桥好的 LVDS信号来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