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之通病之外内存引起的掉电。。。。。。。。。

楼主(2016-08-18):
                联想B460的通病可谓是纵所周知。。。。右下角电阻发霉呀,铁壳不稳定,刷bios,330电容呀,等等都会引起掉电故障。。。
我就是这么好运遇到了,机子是同行送过来的,,,故障是不通电,按开关没反应,没待机电流。
         第一时间拆开以后真的发现通病之一,待机电路之启动电阻R268 249k发霉,还有vin脚没电压到!!!第一时间就换R268电阻,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于是用一颗大大的300k电阻代上去,vin脚直接飞线过来,,,,搞掂,,,待机电压出来了阿、、试机,显LOGO掉电,看论坛说换铁壳呀之类的,可我都试过了阿,还是不行呀!!!!
      弄了大半天终于找到问题。可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找到问题所在,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内存有问题。。换条就好了。。。。真想讲粗口,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到这里告知大家,出现这方面的故障,还是先把内存换掉再修通病

网友:
坐个板凳先

网友A:
我还以为???我这里也有一太不过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B:
也许象皮擦擦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我这里也有一太不过是不定时掉电

不定时的是线路问题吧,,,漏电之类引起

网友C:
内存导致显示后掉电,没遇到过,一般都是刷BIOS搞铁壳MOS管,下次遇到也会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象皮擦擦能好

擦过啦。。。。。还测试过了了,有坏块。。。。。。

网友A:
通病都处理了。芯片换了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导致显示后掉电,没遇到过,一般都是刷BIOS搞铁壳MOS管,下次遇到也会注意下

我也是无意中发现,内存有问题引起到LOGO掉电,,,看了这么贴都是这些那些 的。。唯独我这个事内存引起的,呵呵

网友:
内存的问题很高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都处理了。芯片换了好几个。

我也是呀,,怕它发霉,南桥也还加焊过了呀。。。。。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倒是碰到的少

网友:
这种机子通病多,修起来还是很好个修的。

网友:
内存啊,真多吗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太多了 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D:
芯片修多的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就是往往一有故障就在捣鼓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修多的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就是往往一有故障就在捣鼓芯片问题

呵呵。。。没办法,只能这样。。。只顾细心的,粗心的没顾上

网友:
B460通病就是多

网友:
遇到的通病是铁壳管多。

网友E:
这个还真没有碰到过哦,我今天遇到一个进系统蓝屏,进PE重启的也是内存坏了。

网友F:
有时候被通病给禁锢住了思维,就不会正常思维思考了

网友:
cpu  内存都要首先排查

网友:
通病多板子贵的出奇

网友:
下次遇到会注意

网友G:
内存引起的?!真的不容易发现,楼主怎么想到换内存试了?

网友:
恩 都是 这个问题 修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引起的?!真的不容易发现,楼主怎么想到换内存试了?

是在无可奈何般才想起试着换换内存是否可以,问题就在这里了。应了楼上,一句话:修惯芯片的人,老是在捣鼓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是挺老火的  一般都不会想到这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被通病给禁锢住了思维,就不会正常思维思考了

对呀,就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没有碰到过哦,我今天遇到一个进系统蓝屏,进PE重启的也是内存坏了。

呢机的问题无奇不有

网友:
遇到过开机掉电的,拔插内存就好了

网友:
B460垃圾中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