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无WIFI信号图解分析

楼主(2016-08-18):
三星手机无WIFI信号图解分析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大部分都是这个结构 然后按照这种思路来修是吗

网友:
好思路,好技术,值得收藏

网友: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图文说明,这样理解不了啊 只能死用

网友:
短接这个是不经过这个滤波器吗?

网友:
但要是不经过这个滤波器,会不会有杂波干扰

网友:
绝杀秘籍么

网友:
是所有的三星手机都是这样  还是只限于某个型号呢?

网友:
依葫芦画瓢
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