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60P

楼主(2016-08-18):
我有一台联想 Y460P的电脑 客服那过来是加电不显示的 待机电流有0.06 开始怀疑待机电流有一点高 心里想应该有短路 或者有芯片烧了 拆机检查是发现内存供电芯片有一点发热 没有电压
买了一个芯片回来 换上去 开机 OK 可以显示
芯片

网友:
没看懂 求助什么

网友:
板子好啦? 还求助什么???

网友:
这个短路应该摸不来烫吧

网友:
应该是芯片短路 仁宝的点火回路使得待机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