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X58C主板维修--桥供电为0.7V(应该1.5V)

楼主(2016-08-18):
YWX58C主板维修--桥供电为0.7V(应该1.5V):
一个324控制一个MOS管,MOS管D极电压1.5V,G极5.4V,S极0.7V,测量其对地值100多,正常。第一反应应该是324坏了,换之,问题依旧。拆MOS管,测量其MOS管好的,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问题解决。判断为场效应管不良。此板为小问题,关键是亮机备份BIOS,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应该是MOS管不能完全导通吧

网友:
这个电压是不对

网友:
G极有5.4了   要我就直接怀疑管子了  不会怀疑芯片

网友:
遇到一个插显卡跑乱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