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25转换电压不够求助

楼主(2016-08-18):
E125AMD芯片组,开机电流0.15掉电,查到二级转换电压出不来, 图纸上pq29G极电压开机瞬间只有1.3V左右。PR78一端触发后有15V。待机下12V,电阻1M阻值正常,换成500K的也是一样。PQ26  2脚待机下5V 正常,开机后变成0V,证明条件已经满足,但是PQ29 的G极电压还是1.3V左右。MAIND控制信号,去到pq29  pq19  pq23。三个场馆都拆掉了,还是一样,证明不关转换电压的后级拉低。但是图纸上MAIND只去去到pq29  pq19  pq23。还有个PC64,拆了也一样。。pq26也换过。实在想不到还有其他办法,想过可能是板层拉低,但是没办法割线,求求各大神帮分析下

网友:
看一下二极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
这是几代CPU 的机器 感觉蛮新的啊

网友A:
pq26  G极  必须是低电平

网友B:
将PR78阻值调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PR78阻值调低点

现在调成300k了

网友:
还是一样

网友C:
把pq26拆了,然后再看pq29g级,查15v是否正常?然后考虑pq26g级是否正常,pq26g级必须为低

网友:
pq26取掉看看,没有变化就不是这里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pq26拆了,然后再看pq29g级,查15v是否正常?然后考虑pq26g级是否正常,pq26g级必须为低

pq26拆了,电压变成9V,这样,转换电压在待机下就有了,待机偏高,触发后9V也会拉低到1点多,然后掉电

网友:
估计你这个机有后极短路的地方

网友E:
遇到这种情况很简单了,PR78直接取掉换个50K~100K之间的电阻另一头直接连19V公共点,PQ29控制极电压要是还低的话,直接换个10K也没事,除了待机电流大点别的不影响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种情况很简单了,PR78直接取掉换个50K~100K之间的电阻另一头直接连19V公共点,PQ29控制极电压要是还 ...

好的,我试下

网友:
调到1K左右

网友:
PR78  PR74分压15V后大概7V左右  把PQ26去掉 MAIND断开 看分压正常不

网友F:
楼主解决没?好奇最后哪个地方出问题,其实有点怀疑楼主换的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没?好奇最后哪个地方出问题,其实有点怀疑楼主换的管是否有问题

还没,晚点告诉你,现在搞其他东西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这个 碰到过  不过我那个是直接没电压

网友:
断开线试试

网友:
可以试着烧一下吗?

网友:
触发时查一下PQ26 的2脚是高还是低.如果是高就从PQ26开始查一直到源头如果是低就把PQ29 PQ23 PQ19一个一个的拆着看,拆了哪个出15V出来了就换哪个,再不行拆掉PQ26看一下15V出不出,出就换PQ26.

网友:
如果还是不出就拆掉PC64

网友:
断开PR78,看+15V有没有正常,有没有被拉低,+15V到的其他地方正不正常,再看这些二级电压之前的其他电压,信号是否都完整出来

网友D:
后来查到 pq17在待机下都直接导通了,直接拆了pq21和PQ60,就正常了。这款机器不上电子是不跑马的,装上电子后,顺利显示,客人赶,只能这样,希望别返修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修好了,答案在31楼

网友:
遇到过,直接加个19V。烧一下,烧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6  G极  必须是低电平

我觉得也是啊  PQ26截止  后面三个电压才能出来??楼主什么意思呢?

网友:
估计还这个组织无关系

这路就这几个原件 逐一拆除排查绝对 能找出来
找不出来就是思路和操作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后来查到 pq17在待机下都直接导通了,直接拆了pq21和PQ60,就正常了。这款机器不上电子是不跑马的,装上电 ...

这样拆 后面三个电压5V_SUS和1.5V_SUS还有0.75V_DDR_VTT会被拉低啊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一开始就应该拆掉PQ26试就不用这样折腾了

网友:
PQ26要是在截止的。

网友:
楼主pq26待机g级有5v肯定不正常,因为后面1.5v_sus明显是二级电压,所以pq26g级待机0,触发后有3v道通pq26下拉15v_alw接地分压产生高电平maind

网友:
查一下MAIND这个信号还去其他地方没有。

网友:
你后级确定没有短路吗

网友:
楼主如果搞好后再发个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的话,问题就在PR78,PC64,和PQ26三个其中的一个了。要确保PR78上端至少12V以上正常,如果是9V的话可能5V的二能转换电压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这种故障广达的板子很多,通常有个管子不良导致漏电,锁定范围,挨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26拆了,电压变成9V,这样,转换电压在待机下就有了,待机偏高,触发后9V也会拉低到1点多,然后掉电

那么就找3v.5v1.5v去过什么地方,然后再查短路的地方。

网友:
对电路查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拆 后面三个电压5V_SUS和1.5V_SUS还有0.75V_DDR_VTT会被拉低啊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sus on
不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的发下方法啊

网友:
如果你感觉是板层拉低  你打阻值就知道了晒 板层拉低是能打出来的 不然就是其他的 啊啊

网友:
一般这种电压被拉低都是后面二级电压转换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