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PRO A1502 的烦恼

楼主(2016-08-18):
如题  一星期前  客户送修一台A1502的机器  ,进了面汤  ,拆开发现很多油水。跟客户报价留下机器 ,目测主板触摸板接口有腐蚀,清洗干净后烘干处理,键盘里面很多油水 ,干脆换了一块全新键盘,装机后点了两个多小时,突然触摸板 键盘都不能用了,系统里面弹出未找到键盘,以为没装好 ,又装一遍,还是一样 。并且发现一个规律 ,每次开机 按着AIT键,可以到选择启动的界面,此时  触摸板键盘都可以用,但是一进系统后就都不能用了,很是奇怪,又定了全新键盘  触摸板 触摸板排线 换了也是这样。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开机EC问题或BIOS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EC问题或BIOS

可是  EC哪里 没进水 干净的很

网友B:
仔细看  有诶有电阻腐蚀了    不稳定的电阻

yjp

网友:
我还想问问I2C_IOXP_SDA这个信号到哪里去了,附上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  有诶有电阻腐蚀了    不稳定的电阻

看了  看了好多遍  ,没有腐蚀的了 ,关键是搞不明白  为啥进系统前可以用  ,进去后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