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6-08-18):
客户拿过来一台三星显示器,插上电源不加点,适配器是OK的,这个基本上也就是送钱的了,BIOS问题,附上BIOS
型号:ls24d300hl

网友:
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屏型号

网友:
BIOS问题  一般多表现为  提示无信号   不通电的见得不多

网友:
三星一般是通电 插上VGA 没反应 刷BIOS ok

网友:
三星bios很多问题

网友:
通常都是加电无显 ,拔掉wga线显示无信号 ,不加电刷bios好的 ,目前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今天也修了台S19A330BW 开机正常显示无信号  插VGA没有变化 拆机刷BIOS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出通病好赚钱呢

网友A(2017-05-12):
三星一般是通电 插上VGA 没反应 刷BIOS ok 我们这面都是遇到这样的 外壳红色 还有黑色薄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一般是通电 插上VGA 没反应 刷BIOS ok 我们这面都是遇到这样的 外壳红色 还有黑色薄款的

快一年前的老帖子,而且是通病,就不要回复了。

网友:
又学习了谢谢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天啊,我这认真看帖,学习到 了东西,你也说我灌水

网友:
新机就刷BIOS老点电源板老坏,三星伤心

网友:
三星的程序有了就是钱啊

网友:
楼主呀,这个屏的型号要附上吧,不然不匹配哦

网友(2017-09-04):
三星显示器提示数字模拟的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