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用电池花屏一例(东北小伙)

楼主(2016-08-18):
戴尔3421机器来的时候大短,修完两天后说花屏 留机查看 用电池花屏 插电源没事 一起用也没事,上论坛查查说是桥的问题说是短接屏线接口第一脚就不花 我试了下 白扯 没用 换桥风险大 先更新官网显卡驱动 更新完 在更新官网最新 BIOS再开机再也不花屏了试了3天 交货
显卡

网友:
这也太奇葩了 电池花瓶

网友:
奇葩的问题 奇葩的解决方案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更新官网最新 BIOS 解决电池花屏 这故障不多见 加分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戴尔2420单独用电池开机到桌面就花屏 更新驱动好了

网友(2018-09-30):
遇见过DELL也是花屏 从官网驱动显卡驱动好的

网友:
我估计,bios程序,更新的cpu集显部分的微码,如果单独装系统时,不打集显驱动,应该可以验证此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