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想骂人的T420S喇叭无声音

楼主(2016-08-18):
型号:thinkpad T420S
故障:进水不开机 ,进水位置在声卡背面。处理好可以开机进系统,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
维修过程:直接上图
1:量 供电全部正常
2:38P  SENSE-A 不插耳机3.3V 插耳机2.8V ,正常

3:测外围电路也没法先什么电阻,电容坏的。
5:反正量来量去,搞来搞去,搞了鸡巴3个多小时还是没声音,想着到手的钱就没了 真是不甘心。
6:因为院级键盘坏了 ,所以一直没接键盘试机,最后想想进系统把键盘接上,按键盘上的音量调节看看。结果一试,真鸡巴有声音了。我的那个心啊。是崩溃的。
7:最后、告诫大家,thinkpad耳机有声音外接没声音很可能是没有调节键盘上的音量。虽然系统音量时最大声的。8:前几天还遇到一个T400的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的,装的WIN10 系统。系统喇叭那里一直显示耳机,以为是耳机接口,或者是耳机插入信号问题,也是弄半天没发现什么异常,最后在系统里吧小喇叭那里的耳机改成扬声器就好了。真是苦B,跟不上系统的节奏

网友:
哈哈  原来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下次遇到  一定要注意下

网友:
楼主   还好发现了

网友:
我修手机也遇上过类似问题  确实操蛋

网友:
所以思路很关键,

网友A:
修这个你能收到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你能收到多少钱?

拿来是不开机 进水的机器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台也接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结果是不小心把键盘上静音按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当时心里一万个草泥马跑过

那是必须的

网友:
现在系统的驱动兼容不好。。。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有意思 不过无论什么问题都要秉着先软后硬的原则 才能避免走弯路

网友:
受教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D:
要在键盘那里按是吗

网友:
主要是进水机,你应该是先硬后软所以走了不少的转路

网友:
修机器先软后硬的原则看来时时刻刻都得谨记啊,要是反过来的话真的把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
好的 谢谢楼主提醒 现软后用

网友:
听我们老师说过,和楼主一样也是修得头痛

网友:
最怕修好一个问题 又遇到一个问题  TMD的后面遇到的问题还真难解决   修个进水机器修好后不充电 懒得拆了  只能沟通解决问题~~~~~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有好多机器很奇葩的,修过联想换声卡要选择下默认播放设备才行不然也是没声音

网友:
作孽啊 ,绕了这么一大圈

网友E:
呵呵,没声音你怎么也得想到系统阿

网友:
一般像这样的我先排除软件再搞硬件

网友:
修的确实悲哀 一个按键解决的问题   不过这就是维修

网友:
哈哈哈哈,这是个经验问题,以后你就永远记得啦

网友:
楼主这个经验教训值得大家谨记。

网友:
声音电路说简单很简单,难得真修不出来

网友: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加分

网友:
嗯,谢楼主的分享,给还没遇到过的同学一个提醒,谢谢!

网友:
栽过差不多一样的跟头,也是THINK的,好像是X200,也是音量调节造成的,最后按了一下音量加的键好了,也是拆拆装装的搞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没声音你怎么也得想到系统阿

换硬盘 装系统  官方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有意思 不过无论什么问题都要秉着先软后硬的原则 才能避免走弯路

重装系统试过的  官方的驱动  主要是进水位置刚好是声卡背面 所以一直怀疑 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走弯路了。

主要是进水的位置 刚好是声卡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在键盘那里按是吗

是的  thinkpad的有些机型键盘上有音量调节按钮的

网友:
耳机还有声没啊

网友:
IBM的机器是该注意声音键,以前也上过当

网友:
这问题真是苦逼     我有遇到dell一个屛暗的   键盘把亮度调节到最低了    苦逼的我也是搞了半天

网友:
强强强,这个修的可以

网友:
哈哈,一想不到啊

网友:
老IBM的机子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新的还真没遇到过受教了!

网友:
我以前修联想的遇到过 键盘声音关完了的

网友:
正好用到 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经验     下次注意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让我们少走弯路,楼主是好人

网友:
谢谢楼主善意提醒大家,辛苦了!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本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被自己忽略了。

网友:
呵呵呵  这种奇葩问题 被你遇到了 嘻嘻

网友:
IBM的机器,要想修不走弯路,在修一些疑难杂症问题前,先把电源管理软件装好就一目了然

网友:
遇到 过这种 JB问题,确实恶心人。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你是先硬后软

网友:
我都是先软后硬 这个经验好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确实操蛋

网友:
楼主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每天都要好好学习

网友:
哈哈,好长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