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73e3l不开机

楼主(2016-08-18):
一台飞利浦273e3不通电测量电源板电压正常  主板供电也正常 就是按触摸板没有反应..由于该驱动板网上资料较少  求该驱动板MCU程序 和图纸...l

网友A:
把触摸板的控制线拔掉,看看能开机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触摸板的控制线拔掉,看看能开机否。

估计去掉触摸板,更无法开机了]

网友:
测下开关引脚有没有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