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公共点怎么找

楼主(2016-08-18):
大神们,公共点怎么找,什么是公共点

网友:
一般pwm供电方式有一个电感,一上一下两个N沟道mos管组成。上管s极是公共点,d极是和电感通的,对地阻值一般在400左右

网友:
好像有点懂了

网友:
电感旁边 上官D级

网友:
公共点就是从电源接口经过两个P沟道然后送到主板需要主供电的地方 就叫公共点

网友:
找到上管就行了

网友:
找那个毫欧级电阻,一般是10毫欧

网友:
上管的D极,也就是5678脚

网友:
任意pwm电路上管D级

网友A:
公共点 就是 好比公共厕所,电池 和充电器 汇集点, 一般是 CPU 供电或者其他供电 的上管 D级, 充电器接口那里有一个精密电阻 就是了, 名字有 B+, ACBATSYS. 等等。

网友:
上管的D级,还有旁边的滤波大贴片电容,

网友:
我是慢慢看帖子 晓得的 没事多看看帖子有用 能帮助理解

网友:
看图随便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 就是 好比公共厕所,电池 和充电器 汇集点, 一般是 CPU 供电或者其他供电 的上管 D级, 充电器接口 ...

长姿势了  谢谢大神的细心解答 原来公共点就是WC

网友:
这也能维修吗,基础不过关阿

网友:
公共点在主板是是数以万计的,知道吗?如果说主供电的公共点就轻易找了。公共点就是至少有两个元器件或以上的共同相连点点。

网友:
主板主供电19V就是公共点

网友:
就是上管的D极。

网友:
你可以去迅维进修下啊

网友:
会看图纸吗,找实物上的大电感。上面的编号,在图纸上搜索,图纸上电感旁边一般由两个以上的mos管,,上面那个管子的上面四个角就是公共点了

网友:
老兄,你识别PWM电路不,所有PWM电路的上管D极都可以说是公共点,也可以找适配器接口处大一点的检流电阻,一般也就是公共点了。

网友:
图纸上的 B+就是公共点,这个以后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什么笔记本,像联想或者华硕那些就在电源口的旁边,这个慢慢来,说了你也不懂,自己慢慢研究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