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苹果A1347 820-5099-A 点位或者图纸

楼主(2016-08-18):
求苹果A1347   820-5099-A 点位或者图纸 主板故障是有个二级3V 没出其他的二级都出来了 改起输出还是不行  和CPU 边上有个供电没出来  偶尔开机过一次

网友:
上面版号错了  是820-5509-A 这个是才是正确的  I5 四代

网友(2016-09-22):
手上有台烧了的,也找不到图纸   同求。。。。

网友(2019-11-09):
手上有个,问题一样,求解